分享一个T500故障

楼主(2011-12-27):
T500  用电源正常  用电池开机屏闪 闪几下就无待机  不跑U 然后再用电源后也不跑U了  只能对主板放电后才可以亮机  电源和电池一起用也是闪   用电池触发后只能对主板放电才可以亮机   经测得是MAX1540E的问题  果断换过  OK

网友:
楼主说的T500是THINKPAD还是神舟或者方正?品牌不说板号应该讲一下吧。

网友:
IBM的  都是修IBM的机 所以习惯了不说品牌 都默认成IBM

网友:
lz真是一个好人!

网友A:
我晕啊,这是啥?1540E跟用电池屏闪有什么关系?说是8765E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啊,这是啥?1540E跟用电池屏闪有什么关系?说是8765E还差不多

当然有关系 1540E给北桥供电  用电池时功率小过用电源 1540E出问题了当然会闪屏

网友:
主板这东西只有没遇到  没有不可能  我还有些T61用电池进系统就花屏  用电源正常  都没修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关系 1540E给北桥供电  用电池时功率小过用电源 1540E出问题了当然会闪屏

这就是看故障判断的对吧?用电池时没打过那些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看故障判断的对吧?用电池时没打过那些电压正不正常?

而且你说了这板用电源和电池一起也一样的闪,  这种情况下貌似是适配器在供电吧,为什么也会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看故障判断的对吧?用电池时没打过那些电压正不正常?

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它一样有出电压  用示波器就可以测得到波形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它一样有出电压  用示波器就可以测得到波形不正常了

不管怎么样,你算是修好了。但我不赞同这种修法,维修就是得尽力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样才会有进步,秒来秒去的永远都入不了行

网友:
问题不就是1540E咯 还用找什么  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样,你算是修好了。但我不赞同这种修法,维修就是得尽力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样才会有进步,秒来秒 ...

比如花屏故障明知道是显卡了你还要死找显卡为什么会花屏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花屏故障明知道是显卡了你还要死找显卡为什么会花屏呀

花屏谁说的只有显卡坏,后面的管子,电感我都找过好多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屏谁说的只有显卡坏,后面的管子,电感我都找过好多坏的

你没有看清楚我说的话  我是说比如花屏明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是已经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而不是不确定

网友:
厉害呀,得到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看清楚我说的话  我是说比如花屏明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是已经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而不是不确定

这样的是不用再找,但你之前的那种故障似乎不可以凭那样就判断它坏吧,我的意思是说最好就是找到明显的问题再换,

网友: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   不过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