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4670显卡DVI接口附近的小芯片125A

楼主(2011-12-27):
如题,此芯片只与DVI接口相连,求,这是个干神马用的,严重腐蚀,如果去掉不用,只用此显卡的VGA接口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1-12-28 16:40):
已解决,经测试,就是74门电路,不过小一些而已,现在把它摘掉,直接短接8.9与11.12脚,正常显示,不过借问各位老大一声,这样用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经测电路,发现接口行信号由此芯片转换出来,此芯片14脚,可能是类似于门电路的芯片,或者功用一样,?但个头儿要小的多,请问一下,在一般显卡门电路之前的行场信号是不是有波形,可否通过改电路的方法把GPU发送出来的行场等信号提取出来供接口使用,因为此芯片附近的电路实在是太腐蚀严重,挨着它的好多的小电阻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