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不保存时间。。。。

楼主(2011-12-27):
苹果A1342不保存时间,板号K84。每次开机都会提示时间问题。。。拆机没看到电池。。不知道CMOS电池在那里,是否在主板上。。。。。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进系统设置保存可以吗?

网友:
真的,不可能吧,那他怎么保存呢

网友:
联网更新下时间就好了

网友:
进去保存了。。。断电开机又是一样

网友A:
a1342的机器就是用机器本身的大电池、给bios供电的

网友:
有理,这个电池板不要取下来就可以的了.除非电池板没有用,坏的.

网友:
找个图纸 看下BIOS的供电电路吧

网友:
你苹果是不是机器本身电池坏了,能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342的机器就是用机器本身的大电池、给bios供电的

大电池,,,,真是汗见的。。。。

网友:
OK  知道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肯定在主板上啊  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