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主板G31C怪问题

楼主(2011-12-27):
昴达主板G31C怪问题,初始故障跑41,刷官网BIOS后用专门维修的电源试机,能点亮,没问题,但是客户拿回去,却点不亮,怀疑电源有问题,换了也不行,诊断卡显示不知道是68还是B8,用我的电源又没问题,量了一下内存供电(用的是W83310),用我的电源就正常,用其它的电源就2.2偏高了(换过很多电源内存电源都偏高),只用我电源才1.8正常,请问一下怎样改一下电路,改到1.8

网友:
补充一下,芯片跟MOS管都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不重新插拨,开机是能供电的,cpu风扇能转,但就是点不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197-1-1.html

网友:
根据楼主的故障 楼主的电源电压应该比较标准 其他的电源电压应该偏高

网友:
那那么主板问题应该出在基准电压上 查下内存IC的参考端电压

网友:
在刷一个BIOS绝对解决问题

网友:
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了 ,在刷了

网友:
G31 就爱坏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你先刷个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一样,你改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换了个CPU好了,真是奇怪,CPU还会导致这样的故障

网友(点评):
换CPU好的?很难理解,要是AMD的U就正常。

网友:
等待   答案

网友:
是啊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啊,当时也根本没考虑CPU问题,一直围绕内存供电,抱着试试的心里,换个CPU居然好了,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