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联想L2060WA,偏蓝缺绿维修方法

楼主(2011-12-27):
如图,图像能正常显示,但是偏蓝缺少绿色。

检,R、G、B,信号的对地阻值,R=75 G=83 B=75,G的阻值偏大,拆机发现VGA接口上门的U103(型号:C19DJ)连接的R,G,B信号,以前维修过类似的,例如:屏的对比度很高,色彩失真的情况。所以看见它之后果断拆除U103(型号:C19DJ),上机OK,屏色彩正常。
注:U103(型号:C19DJ),它的作用个人理解应该是为R,G,B,信号保护用的。

上机正常后的图片。
机型为:LCD.联想L2060WA。
故障现象为:偏蓝缺绿。
故障点:U103(型号:C19DJ)损坏,拆除即可。(此方法是菜鸟方法,高手莫怪)
12/27/2011 2:07:41 PM

网友:
没什么怪不怪的,可以修好东西就是好经验,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黑猫白猫.............有配件还是装上的好
不管是什么经验都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等碰到就可能派上用场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难道是稳压的东西

网友:
C19DJ
是什么东西?楼主测试过么?

网友:
没看太明白,能提供份这个电路的图纸不。。或这部份的也可以

网友:
没想到拆了个芯片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没有这芯片能照样工作!

网友:
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      顶了....

网友:
直接拆,不用换上去

网友:
没遇到过,值得学习!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搞好就是经验,分享给大家学习,这个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
谢谢分享,谁都是有菜鸟到老鸟的。

网友:
拆掉也行??!一块板只有两个IC,拆掉一个,还能行?

网友:
结果最重要楼主的好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偏 红 偏 绿 偏蓝 都可以拆这个?

网友(点评):
大不了再装回去。

网友(点评):
先测阻值不对才动它。

网友:
值得学习.谢谢楼主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难道又是通病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等碰到就可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这个芯片可能是保护类的?

网友: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修好东西就是好经验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找个一样的装上,不然过些时候没准又出啥毛病呢!人家也会对你的技术评价打折扣!

网友:
U103(型号:C19DJ),是保护RGB。可能就lenovo这机型上用,,我在其它机型上都没有看到过。

网友:
我还遇见过VGA接口那的二极管坏导致的不显像等问题,这个第一次听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种问题  我修显示器都是换

网友:
学习了 修好就不错

网友:
能修好就是真本事                不过图片少了点

网友:
应保护的双向二极管或过压保护元件,楼主没有给出是什么元件

网友:
这个东西就好像是键盘口旁边的排容  一脚接 R G B 某一个  对面一脚是接地    拆掉他后就等于你拆掉一个电容  信号滤波变下了而已 不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顶一个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问题就有谱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