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口子打架引发的Y450悲剧

楼主(2011-12-27):
接台Y450,独显笔记本,拿来时通电不显,仔细一看D壳裂了个大口子,屏也碎了,问其原因夫妻打架导致,杯具了哇,3下5除2的把机子拆开,仔细观察,没有掉件的地方,插上诊断卡跑A2,电流1.42左右,应该说亮机了,屏幕没有反映,外接也没有,显卡供电0.92正常,BIOS已刷,显卡加焊了,涛声依旧,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2012-02-17):
北桥肯定掉点,原因芯片大在板子中间,摔坏不一定只有一个地方坏,就像雷打一样,
A2?我砸觉得跑的是 D0
摔坏的机器你刷BIOS做什么
掉点的可能性很大。
不知道楼主是内接还是外接?今天修个V450,换完北桥看着电流应该正常了!显示器就是没反映!内接之后LOGO出来了......
拆桥看是否掉点
是的 最好好好看一下有没掉件
摔过的机器可能都掉点了,显卡北桥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A(2011-12-27):
重做下显卡,百分之八十OK

10来次有点强哦
店里师傅今天做一显卡,大概因为是双温区BGA不太好结果做了十来次才好!

网友:
还是当机了,三代的条子楼主先找个试试下.说不好U也坏了.怎么你那么快就干BIOS了呀?一般不要随便就动BIOS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换个显卡

网友:
看看LVDS 或者edid有没波,没有看显卡工作条件吧

另问一下EDID是什么来着。。。
一直在找怎么用波波看主板工作到哪了。。现在知道一点了。。

网友:
会不会是把显卡砸得掉点了啊?最好把显卡拿下来看下,有没有掉点;没有就重植下球。再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屏坏了。

网友:
取显卡看看。。。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被摔的,刷BIOS干嘛用??

网友:
掉点断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会不会掉电啊

网友:
像这中情况 BGA封装的 都会掉点的 ! 你这个情况 先把显卡拿下 看掉点了没有   再打显卡到北桥这边的阻值  看北桥有没有掉点

网友:
用内接试过了吗? 第一首先把显片取下来,加焊没用的,也许里面掉点了

网友:
掉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卡还是拿下来看看吧,如果做完还不行,看看哪个芯片是发送启动屏幕信号的,它旁边有晶振。

网友:
凶多吉少,估计断线了。

网友:
按说电流跑到1.4  就该亮机了  你最好是先打一下屏线接口对地阻值  看是否有短线的   还有你bios电池放电了没有啊

电流都上1。4了,放电还能起什么做用

网友:
北桥或者显卡下掉点的可能最大了

网友:
我觉得这类板子一般都是外力引起PCB断线所致,维修难度比较大

网友:
要是我就果断重做显卡

网友:
有没有外接试

网友:
摔过的机器最怕掉点了

网友:
可以加旱一下南桥,原来我修了一台进水的,是hp 4411s,跑到25不跑了,加焊了显卡也不行,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加旱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一般没什么好修的了,你拆下显卡,发现里面掉点,掉的那是一片一片的。

网友:
干都干了,我们就给使劲的干。。。活马当驴治。。。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短线了

网友:
D壳都摔裂了,十有八九该掉点,你可以取下芯片验证看看。

网友:
动BIOS太冲动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MINI 跑马卡  在MINI槽上没跑过呢  在PCI上就OK

网友:
搂主的卡在那买的

网友(点评):
淘宝上大把的有

网友:
先做一下显卡看一看,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pc板短线了,显卡焊盘有掉点没??没有的话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应该又断线的啊

网友:
要看看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掉点或短线了    换快板300快   上次我就直接换了

网友(点评):
这么便宜,那买的啊?

网友:
大哥你犯了一个错,你不该刷bios

网友:
摔过的机子 是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这个修显卡好了吗?   。。。

网友:
打值吧,在仔细看看掉电阻没。不行真的拆显卡了,

网友:
怎么焊 怎么弄 都没有用 直接换吧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看一下吧,能修好的概率不是太大吧!!摔过的机器最好和客户说清楚。

网友:
和客户沟通沟通吧本子收了吧

网友:
打架了我们才有的赚,我们上次收了个Y470,刚买了1个月 ,I5的U,我们500就收了。
是人非神
便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打架了,打架是我们的福音,希望天天都打,哈哈应该是显卡断线了,

网友:
呵呵!摔的不够细腻!

网友:
来学习下。等待结果

网友:
摔坏干BIOS太直接了吧。。。

网友:
有可能吧BGA摔松啦吧

网友:
加一下显呀

网友:
掉点的可能行很大啊

网友:
摔过的机器做好重做

网友:
用本本当砖头用

网友:
可能板层断线了吧

网友:
把晶振都换一遍(主要电路的)那玩意怕摔,桥啥的用风枪吹吹,还是涛声依旧就去换板吧,干了BIOS有点冲动哈,现在联想都不提供官方BIOS了,擦

网友:
我有兴趣知道楼主的诊断卡是什么样的。。。据说用诊断卡要改好多线。。一直没用过,求指点~

网友:
我以前卖了一个DELL的笔记本才好呢,还没用一个星期。小两口打架就全给摔碎了。那个叫粉碎啊。。
硬盘玻璃都出来了。。
我就高兴了。不用保修了。。呵呵。
同意楼主:
5.0
秋叶叶
同意楼主:

网友:
这问题 不好说 还有图片

网友:
桥下面很可能有掉点……

网友:
这个桥下掉点,要补了

网友:
是啊,做下显卡BGA

网友:
仔细 找找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换板 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多数是显卡

网友:
诶  摔的 不安套路来。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从开机到点亮时间比一般机器较长点,要个5,6秒吧.   不过你那个诊断卡跑了多少个码了呢?要么加焊下显卡,不行再取下显卡看看到底没有有掉点。。。

网友:
      不是吧。。。。。。。。。。无语

网友:
弱弱的问句。如果是显卡挂了 至少指示灯正常亮吧

网友:
收下,自己研究个

网友:
同意上面的人说法,桥掉点, 我个人觉得摔的机子不要修。掉点太多。

网友:
建议到淘宝里加钱换板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显卡从新做呗,

网友:
哎,见两口子大家摔电脑的太多了,大多不好修。有的故障太多!

网友:
全板加焊,外接显示器试下

网友:
摔过的本本一般桥都有掉点。。

网友:
摔过的机子修好了也很容易反复,因为有的故障是隐形状态

真理啊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是掉点了。不要修了。

网友:
显卡钓点了吧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来说掉点的可能是很大的,但是LZ说点亮了外屏和内屏都不显示,那LZ怎么知道它亮了的呢???只看电流么,今天我接到一个HP的本本我只看电流只跑到0。7A就不动了(没跳变了)。。很疑惑,接外屏结果是好的。。不知道LZ这个出了看电流还有什么能证明这机子点亮了/。。。。

网友:
坏成那样还修呀?修好多少钱?? 叫他直接买新的了 给你作料。

网友:
摔坏的板,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有些机子,外接没显,内接有显的。
我遇到过。

网友:
跑吗正常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同楼高的,1.42证明已经自检完成,不亮机测下LVDS、EDID,我遇到过不接屏不亮机的,如果有现在的屏先接个试下!

网友:
掉点太多了就没什么修头了

网友:
看看u口, 是不是有东西,短路。

网友:
估计不行了,摔的机器容易掉点

网友:
有可能大芯片掉点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摔过的一般显卡有可能掉点啊

网友:
如果是为了做生意赚钱这个本修的必要性不大,回收下来当料板;如果是为了技术上更进一步可以继续研究。

网友:
先取下显卡看看有没有掉点 确定显卡没问题再 找个点位图跑跑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掉点的可能比较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下显卡,百分之八十OK
十来次。 死了没有

网友:
屏坏了呐~~~这机器外接没切换是不显示的哇

网友:
北桥掉电 cpu坐虚汗 南桥掉线

网友:
唉 这样的本 建议直接换板  因为肯定是哪个桥掉点了断线了

网友:
掉点断线的可能性大
d

网友:
从新织显卡吧

网友:
屏幕没事儿吧、、    如果没事儿 的话看下内存和显卡   就这几个毛病

网友:
显卡问题最大  可能显卡坏了   重做试一下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这么久还没修好啊,那就换板吧。。。。

网友:
主板要是断线,没有图纸就不好修了

网友:
砸的机器一般都很多问题

网友:
多半是掉点了

网友:
说实话  一直没有想通楼主 BIOS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样的机子没有多大维修价值啊

网友(2012-02-08):
打下显卡和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吧  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怎么没人考虑显卡上面的小扳子勒,我搞了台Y450,电流已经跑过,但不显示。上面可能有个场管短路了,你看下

网友:
摔的机器基本都是桥下面掉点,一般没救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联想的机器,也是夫妻打架,不过不是这个型号,屏也碎了,D 壳也碎了,里边稀里哗啦的,拆开一看是一个大电感掉下来了,插上电自己掉电,按南桥有轻微响声,南桥是HM55 的,找来钢网一看,0.35 的球,顺便把球买下来然后上BGA 摘桥,把桥摘下来之后我一看那个焊盘啊,我了个去,稀里哗啦掉了一片,补都补不了,这板子没法修了……

网友:
波波,打下SM,打下显卡的AGP ,还有就是取下南桥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把显卡和北桥拿下来看下    掉点了就报废吧   掉点的几率很高

网友:
做下显卡吗,就怕掉点!

网友:
基本上没得修,芯片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