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进水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1-12-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FL41A说是进水了不开机,拿来检查了下外观,键盘无明显进水现象。打开可调电源开机测试不触发,给客户说是板子问题留下来维修。拆下机子裸板观察触摸板位置已长毛,疑惑到底要多久才能长毛呢?先把毛处理了吧,洗板水的伺候加轻轻刷刷再bga上烤,n分钟后处理干净。用万用表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下一步通电测试发现3v5v电压只有1点几的3点几,是哪点把它拉低了呢?只有看图纸了,下了图后看是仁宝点火回路的保护电路这要看看公共点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导致35v电压被拉低。

     测pq1第1脚为19v说明这点公共点没被拉低。

再测pr18与pr25之间通过它们两分压电压应该再9点几V间但测得pu1b只有5v左右不对!检查pr18 pr25和pc7发现pc7导通拉低了pu1b第五脚,换了之后5脚电压正常,测得六脚电压也正常但七脚无高电平输出。由于进水就进在这个地方换了pu1b后测得7脚高电平正常,裸板测试亮机>维修成功!

网友:
只要pin5的电压高于pin3的电压,pin7就是高点平,pin6的电压是RTCREF3.3v由那两个电阻分压得到,所有我觉得把pu1换了就会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