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AMD 三桥合一的笔记本不触发求助,大神们,帮帮忙好吗??

楼主(2011-12-27):
  惠普V3000上电待机0.01马上跳变到0.04,开机触发无反应,测得NBSWON#3.3有跳变,此机IO为wpc8763l,谁有wpc8763l的图纸啊,帮下小弟,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做下试试

网友A:
就是桥的问题,只是这个桥不好做,也不好买。

网友(点评):
Lz呀,机器维修好了吗?有结果了说一下

网友:
加焊下就行了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应该是难桥的是

网友B:
这机子应该很多人都修过的.

网友:
补充!!!!!!今天我无意摸到风扇下面的一个芯片,开机,于是我上电按住那芯片,自动开机,不按就不会,加焊无果,于是我反面一看,此芯片离三桥合一不远??于是我按住桥,开机,不按就不行,现在确定是桥的问题,正在做桥中,好了要感谢大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桥的问题,只是这个桥不好做,也不好买。

桥已经做过了,现在自动开机到1.54A,然后掉电,再开机触发,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应该很多人都修过的.

桥已经做过了,现在自动开机到1.54A,然后掉电,再开机触发,没反应

网友B:
桥被你作坏了,这桥很难焊的,温度不掌握好就会坏.或连锡珠!

网友:
A这款机器肯定是桥问题啊,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C:
  重植下桥吧!

网友D:
从新在做  不行的话  买桥

网友E:
这桥不好买的,用其它它板代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被你作坏了,这桥很难焊的,温度不掌握好就会坏.或连锡珠!

现在机器已修复,能正常开机,能正常显示,我把反面的一个离桥很近的芯片加焊下就好了,这芯片在做BGA的时候很容易虚汗,我加焊就好了,但是现在待机偏高,待机0.12,能正常触发,能正常开机,还有短路的地方,后来一查,还是桥,汗,就这样装起来给客户了,能开机显示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样能用多久啊?一定会有个东西很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桥不好买的,用其它它板代换吧

现在机器已修复,能正常开机,能正常显示,我把反面的一个离桥很近的芯片加焊下就好了,这芯片在做BGA的时候很容易虚汗,我加焊就好了,但是现在待机偏高,待机0.12,能正常触发,能正常开机,还有短路的地方,后来一查,还是桥,汗,就这样装起来给客户了,能开机显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新在做  不行的话  买桥

现在机器已修复,能正常开机,能正常显示,我把反面的一个离桥很近的芯片加焊下就好了,这芯片在做BGA的时候很容易虚汗,我加焊就好了,但是现在待机偏高,待机0.12,能正常触发,能正常开机,还有短路的地方,后来一查,还是桥,汗,就这样装起来给客户了,能开机显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植下桥吧!

现在机器已修复,能正常开机,能正常显示,我把反面的一个离桥很近的芯片加焊下就好了,这芯片在做BGA的时候很容易虚汗,我加焊就好了,但是现在待机偏高,待机0.12,能正常触发,能正常开机,还有短路的地方,后来一查,还是桥,汗,就这样装起来给客户了,能开机显示就行了

网友:
到时候在说吧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桥问题 ,0.12不太对

网友:
还会过来找你麻烦的 待机偏大 不过看你给人家保多久了

网友:
三合一的桥BGA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