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能导电?

楼主(2011-12-27):
一只WMT-120节拍校音器的按键板按钮都是橡皮,用来接通电路板的正负极。现在按钮不灵。我想知道,难道出厂时按钮就是用橡皮做的?还是丢失了一些导电物质?

网友:
有一种叫导电橡胶  是橡胶和导电物质混合的 物质  质量不好的用久了导电物质会减少消失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还真的见识了

网友:
领教了 原来还有掉电橡胶

网友:
像遥控式之类的按键都是导电橡胶的!!

网友:
是导电的,我们用的遥控都好个是这样的东西吧!

网友:
应该可以把

网友:
如果失灵的话,可以尝试在导电处加点铅笔灰,在用酒精清洗下电路板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弄点导电漆 涂一下     修遥控器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