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yncMaster 793MB 纯平显示器怪现象修复一例

楼主(2011-12-27):
三星/SyncMaster 793MB 纯平显示器,是一款比较老的CRT显示器。因为使用了多年,经常发生显示屏出现不规则的黑线和黑条,有时候出现一会就消失了,这样就使用了几年。我把显示器的图片给你们看看。

近期修理其他显示器,就一同打开看看。原来认为可能是老化造成的问题,就测量了一下显示管,但是没有发现是老化。经过动态观察,发现只要动动显示器尾部后黑线和黑条就消失了,一切正常了,可是没有多长时间就会再次发生。这样就认为是显示器座插有问题,就换了一个。换后使用了一段时间就又发生了这种现象,是我莫名奇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这样的故障现象,我就仔细的分析电路,后来看了看其他加焊的处理方法,就立即把显示器插板的主要元件进行了加焊,加焊后这样已经使用了多天,再没有发生那种怪现象。我认为可能是一些元件因为温度造成性能变化或者温度造成接触不好,这是我遇到的比较麻烦的一种故障。现提供维修显示器同行们参考一例。

网友(点评):
是的,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行管、逆程电容等高电压大电流的引脚虚焊也会带来这种高频干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CHR?应该是CRT吧?
很多时候虚焊会出现很多莫名的问题。

网友:
棕色线是三星设计缺陷来的

网友:
很好的参考,不过现在能修到的CRT很少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   还要修吗  ,50块就可以买到很多,处理60块一台(不管好坏)

网友:
这种显示器 现在修起来 没必要不值得啊  修好了也和破烂差不了几个钱

网友:
重在折腾。嘻嘻,拍拍就能消失应该还是虚焊吧,把所有的集成ic都加焊下把
你图里的显示器不是飞利浦的吗

网友:
这种显示器现在少见、

网友:
显示器是飞利浦的呀 ??我这里也有个和你这个一样的,这个显示器质量很好很清晰  现在只有照相馆和监控需要这个。

仔细一看,还真是飞利浦的照片,楼主怎么搞的
三星的,这个是三星的缺陷,您没修过吗?

网友:
这是飞利浦的不是三星的

网友:
飞利浦的 ,趁现在还能卖几个钱 卖掉了

网友:
呵呵。显示器用久了都会虚焊。实在想不出什么问题,就补焊一趟实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郁闷 真是 飞利浦、之前没仔细看你的图 。现在一看果然不是三星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松焊,用了这么多年,补焊是首靠选的事。

网友:
我的确实是三星的显示器,这个图片是随便找的,就是把显示故障效果贴上去的。不要看外壳是什么品牌的了啊?这种故障和外壳没有关系的。(三星/SyncMaster 793MB 纯平显示器的故障表现)

网友(2012-01-30):
又学会一招半式,感谢楼主.

网友:
显示器不是飞利浦的吗。楼主我给你搞

网友:
我的就是三星的同样型号,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加焊一遍就好了?主板元件加焊吗?

网友:
我也有个三星的纯平  加焊后还是要拍拍满屏  在拍下就场幅一般 了

网友:
三星通病,要换新的视品放大芯片。把散热片改动一下就可彻底解决。改动办法,由原来一颗固定螺丝改成两颗固定就可以,要在原来散热片上从新打两个孔,改成两颗螺丝固定芯片的中间两个缺口位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