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天没事拆了台式机的内存条

楼主(2011-12-27):
这天没事拆了台式机的内存条,结果内存条插了30几次才认出来,以前也没事插过多次,现在就成这个样子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插拔次数多了引起的呢!两个插槽都用了,就一个可以用。。。?

网友:
用可能内存槽金手指的触脚丧失弹性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现在我都不赶乱插乱拔了。我都有点怕了

哈哈,这有什么好怕的

网友:
作为初学乍练的楼主,很有水平,下载分比我多多了,帮忙看下我的贴子,指点指点。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X58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我估计你的内存槽已经被你弄得差不多快报废 了

网友:
真的会插不吗?大哥

网友:
     飘过~~~~195472386【人才聚集群】:虚幻的网络,真挚的友谊!主要交流IT网络技术、网络商务、网店交流等

珠穆朗玛峰 -2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cydnwry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灌什么水了   偶是顶贴耶

scq330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人家的机器没问题就不要动

网友:
我就喜欢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搞两下,不然你就不小得里面是什么了,呵呵

网友:
插三十多次太有功夫了。应该先检查一下内存插座和金手指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动白不动,动了才有机会挣分啊

楼主说得太直接了,动了才有机会挣分,不是掐钱,呵呵!

网友:
可以这样认为,要不金手指给你磨了,要不氧化,接触不聊。要不插槽问题,

网友:
我以为LZ把芯片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