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4000+ 超频

楼主(2011-12-27):
前几天找到了AMD 4000+ 超频方法这里给朋友分享一下,真的是成功了哦,<可以超到2.4G>4000+(65纳米)默认频率2.1G已其实经能满足大家的日常应用需要了。但是对于真正玩家选择它的原则,则是它超强的超频性能。 现在CPU性能已不再是系统的瓶颈,与其买性能更强一些但是价格翻倍还多的5200+ E6320之类的CPU,不如省出钱来买块好的显卡,当然您要是喜欢砸钱当我没说。 当然,电脑是买来用的不是超的,贪婪的疯狂超频方法通过各种加压、冰冷水冷什么的BT方法虽然可以带来数字飙升的快感但却往往带来系统的高发热量和不稳定,没有实用意义。可是假如能够在默认电压原装风扇频率下适当超频,并且系统是稳定的,这样的超频估计没有人会拒绝吧?

    说了那么多废话,书规正传,该说主题了:

    一、硬件配置:

    1、主板:推荐选择正规品牌渠道的主板,价位大约550-750的就够了,AMD的良好超频性能在普通的主板上就就能实现,选择很多,NF550、NF570以及AMDR570X的芯片组都能提供很好的超频平台。PS:建议不要实用集成显卡的主板,再说选择集成平台的人估计超频提升的性能他也是用不上的。

     2、内存:一线品牌内存都可以,DDR2667和DDR2800看大家的经济状况选择就可以了,前者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后者价格高但是具有频率优势的。容量1G就够了,当然就现在情况说1Gx2应该是最佳选择了,毕竟大家都在等vista"平民化"嘛:)

     3、电源:推荐使用用额定350瓦以上的电源,有能力的可以400瓦以上的。选择其实电源与超频的要求没有必然关系,250瓦的一样能超,更强劲的电源是为了保障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能。PS:多花电钱选一块好的电源能给你带来的价值绝对是你意想不到的,不能说它能影响哪里,但是你会惊喜的发现各种死机、自动重启、蓝屏花屏会少了很多。

     4、其他:硬盘、显卡等等没有关系,大家按需要选择即可。

     二、超频设置(针对初学的菜鸟):

     1、4000+默认外频为200,倍频已经锁定为10.5,实际运行频率为2100HZ。超频是通过提高外频来实现的,只要适当提高外频(推荐200-240之间,本人测试可以稳定运行,再往上的需要加压以及更换致冷风扇,不在本篇讨论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2、关于内存的讨论:超频很多人都会,但是往往超频后出现蓝屏死机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由于内存频率过高造成的不稳定,下面就给大家简单分析以下有关内存与CPU运行频率关系的话题。 2G与2.2G的AMD CPU分别使用10与11倍频,DDR2667内存实际运行频率为CPU实际频率/7,DDR2800内存为CPU实际频率/6.(psDR内存标称运行频率为实际频率的2倍)4000+主频为2.1G,倍频10.5。如果你是667的内存,这个时候内存的实际运行频率分别为2100/7=300,300x2=600(DDR2667),2100/6=350,350x2=700(DDR2800),这也就是大家通常用CPU-Z看到的4000+平台内存频率只有300或350的原因了(由于个体差异,偏差1-5以内是正常的)。

     3、聪明的人这里就会发现,如果要想发挥出内存667和800的效能,最佳的CPU运行频率就是2.4G,这个时候内存刚好能运行在667或800附近。2400/10.5=228.5,这就是本篇的重点了,大家超频的最佳外频设置就是228-230之间,推荐使用230,这个时候其实内存是微微超了一点点,但是只要是正规厂家的东西应该都可以承受稳定运行的。

     4、具体设置:因为各家主板采用的BIOS不同,这里只能笼统的说了一下,相信大家都能明白的。

    (1)进入CMOS以后,找到CPU外频选项,设置为230,其他如果找到PCIE LOCK 100的选项锁定,Lock PCI Clock 33MHz为传统PCI插槽频率调节(最好锁定为默认33MHz),这样系统超频后对PCI及PCIE总线其实没有改变,依然运行在它们额定的频率下的。

    (2)将系统总线(HT)倍数设定为4X,这个时候HT为230X4=920。

    (3 )其它选项不要修改,确保(1)与(2)操作无误后保存退出。

    (4)重启,滴的一声(激动),熟悉的启动画面(祈祷中...),终于,熟悉的声音响起进入系统了(^_^)。

    (5)稳定性测试:运行CPU-z,可以看到CPU已经运行在2.42G了,内存刚好在667或800,HT为920。 使用SUPER PI测试100万位以上,如果不出错,且时间比原来短了很多,35-37附近,那就说明超频成功了而且很稳定,因为这个工具对CPU的稳定是很苛刻的。

     成功超频后,大家可以随意运行3D测试啊或者各种大型软件,总之折磨电脑一段时间后之后再重启看看CPU温度,哈哈,依然还是35-45之间的(根据各地室温不同)。 题外话:其实AMD由于产能及生产线的成本节约考虑,同一工艺的一定范围内,如1.9-2.4G的CPU都是一条流水线下来的,只是分别锁定了倍频为9.5-12之间变成各种档次的CPU罢了。看到这里,我想你所有疑惑都没有了吧?放心使用吧,保证不会对你的系统造成任何伤害的!:)

     本文仅供各位像我一样的AMD爱好者(注意,本人并不排斥Inter的CPU)参考,希望后面的评论不要出现什么枪不枪之类的话煞风景,谢谢了!

网友(2012-11-08):
好文章,刚好是我要找的!!谢谢分享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