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2闪屏不知道是屏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我知道东芝M300系列 L300系列 会出现闪屏的情况,有的时候是屏线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屏的问题。
举个例子。东芝M301 用的屏是LTN141AT03, LCD背光的。闪屏是屏线引起的问题。
          东芝M336 用的屏是LP141WX3, LCD背光的,闪屏是屏的问题。
这次接了笔记本东芝L532,LED背光的。也出现闪屏的问题。不知道是屏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看到了背景中,华仔的影子~~~
屏线问题大,这个东芝L系列的,设计问题,很容易断线的。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撒,x3的东西。lp就是他。楼主电脑里面的背影有刘德华的气势。

网友:
这个都有线啦,,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屏线坏了。不是这样闪的哦。。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啊,交换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动手就好了,谁修谁知道!

网友:
直接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怀疑屏的事。

网友:
换屏幕吧 这事屏幕的问题 x3的屏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坏了,遇到过一台戴尔的,也一样情况

网友:
上顶还有一条线呢,明显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是屏的问题,直接换屏吧。

网友:
这个没得商量了,换吧!!!!

网友:
既然大家都认为是屏的问题,那好吧,换屏

网友:
应该是屏哦

网友:
不解释   屏的问题

网友:
使劲的把屏摇几下   看他有什么反应没有呀

网友:
我也遇见多  也是led  屏的问题  哥们啊 多见的事 啊  找一块新屏上去 换之便的结论  还这么费劲在论坛求救  晕 难道你们搞维修都不备点长用的屏

网友:
客户舍不得拆啊 屏我多的是

网友:
直接找个屏试,如果好了,就换他原来的屏回去,如果还有问题就是屏,如果把原来的屏换回去没有问题了那就是屏线没有插好,搞好屏线接口,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屏线没有插好

网友:
换屏 理由 有亮线

网友:
换屏吧,谁换谁知道

网友:
是屏的问题 太明显了

网友:
这样的客户,晕,即使经验再多能百分九十九的确定是 屏,那也有百分之一的不确定吧,这当然得换了求证一下,

网友:
不是屏就是屏线

网友:
换屏吧,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