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三星T190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如题。通电后要预热10几分钟才可以开机,拆开后电容没爆,但是也全部换了。试机,还是一样、刷写数据还是一样。电源的电压都够。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的总是吧

网友:
有可能是哪个MOS 管延时了吧

网友:
还是电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225-1-1.html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A:
你把全部电容干了试试?有些电容表面是看不出来坏了的。

网友B:
电容不是看到爆了才叫坏的,漏电的能看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是看到爆了才叫坏的,漏电的能看出来么

注意看,电容全部都换了。

网友:
T190我碰到个 白屏的  是驱动板上屏线的5V 的管子 虚焊了 吹上又吹上 5V 有了 屏也亮了 把那个5V 管子补焊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全部电容干了试试?有些电容表面是看不出来坏了的。

楼上没看清题目吗

网友:
刚通电,没预热,不能开机的时候,你把电压都测量一下,分清楚是电源的故障,还是负载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