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220V修不出来

楼主(2011-12-27):
我碰上个怪问题了,一台液晶,日本产的,好像是松下的牌子(来的时候无外壳)整个电源板没有任何电压,连接口处的220V都没有,后来发现,表笔点上去的时候,开始有电压,然后在0.2秒内就为0了,再点就没电压了,表是新的,线是好的,接口也没问题啊,接口到保险管是好的,保险管也没断

补充:
刚刚我把220V进的地方,3个脚,一个通保险管,一个通电阻,去掉保险管,去掉电阻,直接量接口,还是无电压
这就恨明显; 接口坏?电源线坏?但都换过了,依旧无效
纠结,无力啊

网友:
你把接口和大电容那边你加焊看下   动下看看  可能有虚焊在那上面

网友(点评):
我表示,我早加焊过了。。。。

网友:
你最好量一下你自己的插座

网友(点评):
这。。。。。你这话说的,这是第一优先考虑的,但是没问题

网友:
补充下,有个四方形的上面标着
BPR28
0.33欧姆K(此欧姆是符号,打不过出来。。)
K0A115
电路上标的是R906
应该是电阻,但是蜂鸣挡打是0,用200欧姆测只有00.6阻值,找不到能换的

网友:
日本的,好像不是以220V为标准电压

日本的都是110V的!

网友:
明显接口接触不良,换个电源线再试

网友(点评):
无力,线接别的液晶是正常的,而且也换过很多线

网友:
还是从电源线开始一步步往下量吧  断负载 来排除

网友:
这个和什么110或220什么的一点关系也没有,肯定是断路的表现,因为接口都没电压。如果说是短路,你想一想你家全部一条线的220都被拉低成0伏了,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点评):
同意,不过看来看去看不到断线,而且接上电源后,点那个场管,刚开始是有电压的,只不过瞬间掉到0

网友:
用砂纸或锉刀把电源板的插头弄一下,先不要想别的,就是找220为什么不通。

网友:
应该有断路的。

网友:
不接强电(220V)  接好电源线,然后拿表跑线!  看到底通不通先

网友:
先看看电源是110V还是220V
如果是220V的,直接把交流电接在桥堆那里试试机器亮不亮,后级如果没故障的话,那就修220V到桥堆的电路吧,不好修的话,直接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量下线又没有220,简单得不能在简单

网友:
不行就飛下線吖。這個不是更快嗎??

网友:
你这问题太夸张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超级夸张,实在是太复杂了 = =

网友:
只能相信表,这个还不好查,,,从输入开始,,,一点一点的找,,

网友:
如果这个问题都无法处理,那还是远离这个行业吧,,,

网友:
不就只连到插口220V吗?后面的保险也断开了,还修不出来?晕十遍,
焊两根线都焊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