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不亮

楼主(2011-12-27):
求助HP V3700   不是通病 开机电流到0.91  会有一短报警 不亮机,显卡换过一次  CPU座也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BIOS也刷过  就是一样

网友:
电流怎么跳的?
    应该还是通病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电流不超过1。0 内存的原因多啊。

网友:
内存换过了,显卡也换了2个啊

网友:
是怎么解决的

小修本本 -1 严禁灌水

网友:
解决不了啊,北桥也加焊过了

网友:
0.9是没过内存吧

网友:
什么帖子? 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不过内存啊。

网友:
测试北桥到显卡之间的数据线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脏了?

网友A: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没有呀仔细看看是不是换显卡的时候弄掉东西了呀。

网友:
之前遇到过。。。好像是有个电容漏电了。。。换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没有呀仔细看看是不是换显卡的时候弄掉东西了呀。

是什么电容漏电呀。能具体一些吗?

网友:
内存没有过,换内存试试

网友:
0.9,我也是感觉内存没有过,显卡是1.2以上呢

网友:
刷刷内存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