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舟本本进WINDOWS滚动条后掉电曲折维修经历

楼主(2011-12-27):
         近日接一神机,神舟F5800进系统掉电,具体表现为:一到WINDOWS滚动条马上掉电。
1、本着先软后硬的维修法则,重装系统,GHOST100%后一经WINDOWS滚动条后,安装过程中依然会掉电;
2、接下来更换内存,硬盘,问题依旧;
3、怀疑散热问题,三下五处二拆机,清灰+硅胶。。。。伤神啊
4、无意见发现南桥附近一6.3V 220uf鼓包,一阵窃喜哈。换之,这回总该好了吧,坑爹的机器,问题依旧;无解了。
    随后就杀南桥换EC。。。。。。坑爹的机器啊,问题依旧
求助,坛友给点意见,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2-28 11:11):
已经解决。重新安装系统,安装系统时用纯净版安装,然后一个一个打驱动!发现只要一打无线网卡驱动就马上掉电。更换无线网卡,TEST OK!坑爹的死机掉电。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等楼下的回复

网友:
...也就是进系统掉电 以后也遇到过 好像是干显卡干好的...

网友:
很讨厌神舟这款机

楼主:
顶起给维友们看看,避免大家走过多的弯路。还有以后测试类似故障,需要把硬件最小系统化,不至于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网友:
砍死外接设备,比如PCI网卡。

网友:
这个 你摸网卡 应该会发烫的  你没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机器!郁闷之极

网友:
硬装纯净版的系统才行? 有时候,一个系统让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