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维修过程。

楼主(2011-12-27):
最近同行拿过来一台DELL 1400 最开始的测得问题是3.3v短路
断开 PJP19 测试
+3.3V_ALW 短路
打开图纸一看 U15 L25 R535 L47 R389 Q47 Q48 R581 U10 Q11 Q6  U3 U9 PR201 PR11 pd7 pr7 这么多连接3V供电。测得U15芯片短路 把引脚翘起来才发现。

换U15 终于DELL 界面出来了。。。。激动中。---

通知同行过来取机器。结果回去之后客户说用原装电源不能充电。。

客户拿过来一看发现PQ1 短路 PQ2 损坏 PR5损坏。全换之发现 PQ2 1脚5v点压 2脚 2V左右电压不稳定。
这时候陷入误区了。。PQ2的2脚和U15 55脚连接难道U15有问题有换了一个情况还是一样 PQ2 3V电压现在也没有了。
3V是通过PR7过来的测得PR7 损坏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但是用万用表测试发现阻止都正常
这下郁闷了   仔细研究研究图纸发现就剩下PD2还没有换 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了PD2  上电测试。 电源适配器任上 90W了。。。。。。        最终确定 PD2性能不良导致不能充电。。。。就是不知道是不是PD2性能不良引起U15坏的呢。

网友:
会看图纸就是好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呵呵

网友:
楼主应该干这行干了很久了吧!这么厉害

网友:
顺藤摸瓜啊   很有思路啊

网友A:
楼主能把你的1400的图纸给补上不?这里正好有一台在手上,没有图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早上吧。图纸在公司电脑存着呢。

好得,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经验很好

网友:
支持下。。。就是还看不懂图

网友:
嗯。讲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也细心  我们也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你的1400的图纸给补上不?这里正好有一台在手上,没有图用!谢谢!

DELL 1420 点位图

网友:
谢谢兄弟哦!这图我已收下!加个QQ:532668569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值得学习!

网友:
1400和1420的图纸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会是客户的电源适配器坏的烧的这台机器吧?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PQ1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我分析来分析去怎么老与PQ2的导通条件有冲突啊

网友:
有图纸好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