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纠结的问题 想笑

楼主(2011-12-27):
  昨接个HP520  开机灰屏 但是有时候会闪一下正常画面 开机测试 动屏线闪烁 更换屏线 现象依旧 在更换 还一样  换屏 现象依旧 但是动屏线还闪烁  无解  拆机 按住接口 OK  加焊  无效  但是稍微动一下接口 继续正常 看周边元件 无虚汗- -!!!!狂郁闷啊。。。。从来么遇到过 求解。。。

网友:
手摸接口后面的触点 屏就亮 拿掉 屏就有背光 无显示 测试那触点是接口6PING导通的- -!

网友:
上图给大家看这个信号   到底什母情况

网友:
屏上面的问题    加焊屏主芯片

网友:
查下屏蔽层和地线,以前修过一台直接拉个地线到屏就好了。(用表测是通的,电压也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主板上有虚焊的地方呗!

网友(点评):
我也想是虚焊的 可惜不是。。。

网友:
很隐蔽的问题   好了   告诉一下大家    互相学习

网友:
看经验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  把屏 屏线 高压全拆下  裸屏点看一下 有可能是屏线在绕屏轴的那个地方 没弄好

网友:
是不是板曾断线,

网友:
怀疑断线,建议楼主  打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