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00021A蓝屏故障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27):
今天去给一个顾客修机子,顾客说一直用得好好的,昨天开始系统就速度暴慢,进系统也慢,运行速度也慢。而且今天开机后磁盘扫描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当时初步印像应该是系统有问题或硬盘有坏道。但顾客说是才买不久的硬盘,查看了一下,果然加电时间只有99小时。于是尝试重做系统,进GHOST提示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这肯定不正常。进PE,对C盘运行磁盘扫描,第一步到一半就半天不动了。用HDTUNE扫描,点开始以后半天没反映,勾上快速扫描,开始有反映了,很快扫描完,全绿的。于是把BIOS恢复默认设置,然后进PE把光盘上的GHO文件考到硬盘上,然后在PE里用GHOST还原C盘。花了九分多钟才GHOST完,重启,该进系统安装界面了。可以过了滚动条就蓝屏,提示未知硬件错误,C000021A。
系统盘是我自己封装的,安装过上百台机子了,没问题。于是开机箱,BIOS放电,把内存条换个插槽重插,换硬盘线,把光驱拔掉。重启,还是不行。进BIOS把硬件模式一一更换试了还是不行。
实在是无招了,考虑到他的硬盘还在保内,所以只有叫他给上门给他换硬盘的打电话救助了。
可是还是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硬盘原因吗?

网友:
没有知道的朋友吗?我先说一下我的思路吧。如果是内存故障或CPU故障的话,一般会在使用中突然兰屏或死机,而之前他只是运行速度暴慢,但是没有突然兰屏死机的情况。所以我估计内存和CPU可能性不大。电源光驱应该也不会造成类似情况,特别是最后我把光驱已经拔掉了。
系统盘的问题的话,首先肯定不是什么驱动或软件冲突,因为这个系统我在N多家装过了,没有问题,而且还没有进安装步骤就兰屏,这时的系统是不带任何驱动、个人设置与自启动软件的,是个最基本的系统,所以我觉得系统可能性也不大。
只有说硬盘有坏道,造成它系统速度暴慢,GHOST提示要一个多小时,GHOST完重启还兰屏才能全部解释通。
但是如果说硬盘有坏道的话,又有几点疑问了。首先它的硬盘是新硬盘,用的时间不长。其次,一般硬盘有坏道的话除了系统慢以外,常常还有如进不了PE,GHOST报错,无法格式化硬盘等等情况。但它的机子这些情况都没有遇到。
进系统时兰屏还经常是硬盘模式设置不正确,但我已经调过了,还是不行。而且顾客之前系统速度暴慢的话应该也不是硬盘模式设置问题。因为顾客本身没什么技术,它自己是不会调BIOS设置的,而且他之前一直用得好好地,说是插了一次U盘后就这样。但进他系统在进程里没有看到可疑进程,CPU与内存占用率也不是特别高。配置E5300,4G内存,只进行基本操作,怎么也不可能慢成这样。而且如果是因为他U盘里有毒的话,一般不会影响重做系统的,GHOST时间长,GHOST完重启兰屏也解释不通。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分析,除了硬盘故障,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网友:
楼主太误断了,硬要说硬盘故障,你换新硬盘试了吗,凭我感觉是主板的问题,清BIOS试了没 有

网友:
我怎么觉得就是硬盘呢,呵呵,楼主还是换个硬盘试试吧,又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BIOS清过了,也不行。因为上门的时候他只说系统有问题,要重做系统,所以也没带替换硬盘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我换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