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怎样改通用驱动板
用通用驱动板灯管不亮
驱动

网友:
有没有谁说一下啊

网友:
检查下LG加装高压板的供电~好多用的是22V的~有的板子上去就是不亮~又得发热过快自动保护!

网友:
机器是什么问题啊?你说下问题把,还有故障现象,这样好判断。
你确定5V,控制,地,都正确?电源板上有两路类似的电压,你先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