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HP-W1907白屏 FP5138的代换

楼主(2011-12-27):
一台HP W1907的镜面19宽显示器,到手时候是开机就白屏,于是拆机检测。
屏供电5V正常,于是目标锁定屏电路上。

几个电压给大家参考:VGH=23 V    VGL= —8V    AVDD=7V     VCOM=3V
实测 VGH=0V  ,问题出来了。
查看 这个由升压电路来的 VGH电压。
发现升压MOS管已经挂掉。
IC为 FP5138

于是找料板更换了升压MOS管

更换后,测试,VGH电压起来了,为22V左右,屏幕也亮了,可只有2-3秒就慢慢变白屏

看来问题还有,于是继续找,更换0欧姆的电阻,无效果、更换升压电感也无效、更换升压二级管同样问题。
于是把问题再次锁定在了 FP5138上,可是手头没有同型号的 。

找了一堆的屏料板,最后发现一个电路很相似的。下图:

上面的是 AT1380AP
于是找到图对比了下

由于管脚定义的名称不一样,于是在实物板上对比了整个电路,几乎一样。  就开始大胆的直接代换。
开机正常,故障修复!
证明:FP5138 可以用AT1380AP代换!

修东西理论很重要。
LZ胆大、心细,是我的楷模。向楼主学习。支持楼主。
修屏的好资料
維修最怕找到壞點, 卻沒有料....
修屏 的好教材

网友:
这个是长时间以来养成的收集料板的习惯,在我看来,维修者在某些方面和 拾慌者 有点相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收集的“废件”会变废为宝

我基本上见到有元件的板子,就想收集。哈哈。
哈哈。。应该登记才对
确实是这样,感觉有用的我都拆在那留着。外壳什么的就扔掉了

网友:
变废为宝!给力

网友:
厉害啊 楼主好经验 下次直到往哪方面修了

网友:
楼主有机会给看看这个 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9912

网友A:
几个电压给大家参考:VGH=23 V    VGL= —8V    AVDD=7V     VCOM=3V
你怎么确定这些电压的?????

这个问得好, 我也有此问, 并电路上不可能标识这些电压的,

网友:
这款显示器是HP自由人吗  可以180旋转

网友:
查看PDF如果引脚定义一样,封装也一样可以装上试试的,一般不会把故障扩大,顶多多就烧了该IC

网友:
代换的时候,引脚定义一样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是看实物电路中其他相关元件的参数,比如分压电阻,耦合电容,三极管的放大系数等,大体一致就可以了。这些需要从实物电路中测到,要尽量避免人为的故障扩大。

网友:
说着容易做着难啊,能弄到一块好的料板很重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不错,有经验

网友:
楼主的原理很不错啊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值得我学习

网友B:
维修屏的一个好范例,VHG 相差1伏的电压还是不行啊,如果是我可能会走弯路。楼主修好后有没有测一下VHG 的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屏的一个好范例,VHG 相差1伏的电压还是不行啊,如果是我可能会走弯路。楼主修好后有没有测一下VHG 的电 ...

实际测得VHG为22.1V 和理论值是有差距的,不光是 VHG电压有差距,其他电压和理论值都有不小的差距。
理论值只是一个维修的方向,差距太大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电压给大家参考:VGH=23 V    VGL= —8V    AVDD=7V     VCOM=3V
你怎么确定这些电压的?????

好像屏上都有这电压的。

网友:
修个吧屏小菜一碟子啦,这个问题真是小儿科的啦,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发这么好的IC代换经验啊

网友(2012-02-09):
不会修屏,原来遇到一个HP 2009的屏也是白屏,后头还给客户了,如果早看到这些资料,可以试试修看

网友(2012-05-07):
屏电路的原件就是难找,不过升压芯片一般外观一样,周边电路差不多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