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或者高压板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1-12-27):
显示器AOC IF23 指示灯是正常的  管了亮1-2秒  就黑了 是保护了吧。 由于在县城 没有这些配件买 更别说有人会修了。。。。 去市里面把。。。 来回车费块200了。更别说吃住什么的。。。也块过年了 做点小生意不容易 不想把这几天生意耽误了  所以考虑看能不能自己搞定掉。。。 。至于灯管高压板 想淘宝买来 。不晓得还需要什么的没 测试工具或者?。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A:
几根灯管的?

网友:
我也晓得大概就这问题  在网上查了很多  也就说是这问题。。 我想问问自己搞定难度大吗 我没有弄过。还有淘宝买回来灯管不是碎片了吧。 在就是检测需要其他工具没 只要买灯管和通用高压板就可以吗?

网友(点评):
买灯管可以放心,除非卖家本来就给你断的,不然断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包装是套饮用水管的

网友:
没工具是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根灯管的?

我都没拆开 也不晓得 。。。。显示器是AOC IF23 23寸的。

网友A:
晕,你拆开看,把所有灯管接口上放个3KV的电阻,留一个不放,一个一个测试灯管,看有没有坏的,如果没有的话很可能是高压板上面的复合场管烧了

网友B:
这现象,按我经验,一是灯管漏电,二是灯管的线没接好或断了,高压板本身问题比较少,你最好先拆开壳看下,可能线的问题,那就什么都不用买了,我碰到过两台线的问题的了

网友:
亮下灭最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拆开看,把所有灯管接口上放个3KV的电阻,留一个不放,一个一个测试灯管,看有没有坏的,如果没有的话 ...

诶。。 我哪有什么工具啊。。。。我什么工具都没 。就是想修好显示器。。 投资不要超过200   超过200 和去市里给别人修差别不大了。。。 所以问问有没有方法帮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现象,按我经验,一是灯管漏电,二是灯管的线没接好或断了,高压板本身问题比较少,你最好先拆开壳看下, ...

嗯  晚上我拆开了看看  这几天憋屈死我了。。 没电脑什么都不可以干。 现在用的笔记本上个论坛 温度都80-90。。。。 郁闷啊。

网友:
额。。。其实显示器就那么几个问题,很简单的,不要怕,换个板也才20来块钱

网友:
看看电源  12V   5V   滤波电容  有没有鼓包的  确定没有问题了  在考虑高压 灯管部分

网友:
如果没修过  你那显示器整废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五

网友:
我有试在拆 1个小时了 拆不下来。。。 - -

网友:
拆到要拆液晶屏的时候 4个螺丝拦到我了。。。怎么拧都宁不开 螺丝口都块全拧的看不出是梅花的口还是锥子的口了。。。 没办法 我又安装回去了。。 郁闷啊。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就算管坏也不可能全坏吧?

网友(2012-06-24):
应该是换灯管吧

网友:
你找四个新灯管挂在高压上看看亮不亮,如果亮就是灯管的问题,换吧,不过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反之则是高压的问题,看看电容有没有暴了的,有的话换个电容也许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虚焊了

网友:
换   多换换就好了

网友:
坏了就修啊,哪里坏了修哪里啊!

网友:
一闪即灭,多为高压条坏,再就是灯管打火

网友:
换灯管吧,你没工具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