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不触发

楼主(2011-12-27):
开关针有 5VSB ,A14也有3.3VSB,晶振也有压差,IO是IT8718F-S,98脚有5VSB,106脚PWRBTSW#有5v高低跳变,103脚到南桥的PWRBTN#也有高低跳变,16脚RSMRST#3.3高电平,102脚SLP_3#为低电平,请问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RTC电路查了没

网友A:
测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PCI A14对地看看。

网友B:
跑先去SB,如果没问题就跑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PCI A14对地看看。

打过了,A14对地阻值有200多,USB都一致

网友:
哦,忘了SLP_S3是低电平了,跑线吧,要不在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先去SB,如果没问题就跑绿线

是指IO到绿线

网友(点评):
说错了,SLP_S3没出来跟绿线就没有关系的,我是说RTC的电路到南桥,还有RSMRST这些,最起码要确保已经正常进入SB了,再不行就压桥或者加悍试试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 干桥吧 IO都给开机信号到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