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C600 不能进系统 开机嘟嘟嘟三声报警 提示按F1

楼主(2011-12-27):
今天邻居拿来一台 TCL  C600 说是几个月没用  现在不能进系统 开机嘟嘟嘟三声报警  提示按F1     。按了F1也进不了系统  BIOS进不去。第2张报警提示按F1   第1张是按了F1的画面  内存换过    硬盘取下来也是这个提示。请大家帮我看看是那里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要不没有系统了。

网友:
  BIOS进不去? 拆了硬盘进去了好说,拆了也进不去就不好说了

网友:
那是提示CMOS检验无效,刷下BIOS吧

网友:
可能是BIOS资料丢失

网友:
你按下CTRL+ALT +S

网友:
这个多是BIOS电池没有电引起的.这机子我遇到过!

网友:
晕倒 从F1按到F12 都进不了BIOS   按CTRL+ALT +S 终于进了 把启动顺序设置为光驱启动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有的机子不会自己检测启动盘

网友:
搞好了就好,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提示要按CTRL+ALT +S进BIOS设置吗? 按F1是忽略错误继续。

网友:
汗。。。 这就完事了啊! 我还真以为要刷bios呢!!!!!!!!

网友:
仔细一看有提示

网友:
楼主 这样的简单问题 以后先做完再发表

网友:
楼主估计是硬件牛,但是E文不太厉害..

网友:
恩又学了一样东西

网友:
电脑都提示进BIOS的方法了  不是吗?

网友:
楼主说设置为光驱启动就ok了,是设置后就能进系统了吗?原来的系统没问题?自己感觉跟设置谁先启动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是的设置为光驱启动就ok了 就顺利进系统了。 没设置是进不来系统的 按F1就出现第一张图就不动了。

网友:
   虽说是个小问题 也难住楼主了 让大家 也学习学习

网友:
见识了,原来还有这样进bios的 ,以前都 没见过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楼主 按CTRL+ALT+S试试

网友:
提示的是CTRL+ALT +S进BIOS设置啊。

网友:
每一张图不是叫你把引导盘插入软盘驱动器吗?

网友:
没刷bios就修好了不易哦

网友:
上面都提示软驱导入错误明显是要改启动顺序啊

网友:
是的设置为光驱启动就ok了 就顺利进系统了。 没设置是进不来系统的 按F1就出现第一张图就不动了。
我装笔记本系统遇见很多次 ,复制完成重新启动进不来系统安装   要把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才能正常进入安装系统。不知道大家遇见过没有????

网友:
不懂英文,吃大亏

网友:
张老师,这个笔记本有点老了哦。开机按F2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