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进水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1-12-27):
(图片)

网友:
欲知后事如何 。。。。。。
嘿嘿,等你写哇

网友:
好掉为口,LZ快点啊!我等的看下文。到时更新了要发一下!

网友:
就是啊,早点发上来吧

网友:
待续  那就待看

网友:
赶紧上续集,

网友:
续集到了,修到这里怎么办啦,想想pg信号啦,奶奶的开机的一瞬间都有电压反应,上电不正常根本就不用看复位了,想到进水的机器会不会是发霉的吧几个芯片的问题啦,于是加焊,再开故障依旧,难道坏了,应该不会至少在开机的一瞬间又工作啊,再看发现pl8的电压在一瞬间只有0.2,像是回流电,有点不正常啊,他是产生+1.5VSUS,的。刚好又是进水的傍边,奶奶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哈,芯片的第6脚下面断线了,问题找到了有点开心,但是这种芯片脚是内置封装,怎么才能飞出来啦,它是在脚的里面断的,外面找了会没有地方可以接,必须直接接到脚上,可是这种芯片只有用热风才能加焊上去,只要一加焊脚就看不见了,叫我们同事帮我把电筒照好,看了半天找不到脚的影子,怎么办啦,在取下来先把线接在脚上再加焊,呵呵可以了加焊nnd 芯片一容化脚的那条线就跟着一起掉了,火了哈,怎么办啦,用小刀把6脚的那个脚那里掏了一个小小的洞洞把线放在洞里,用隔热胶固定再次加焊,列子轻轻的动了下,好了焊好,再看阻值呵呵110多呵呵接上了,高兴啊
开机我的个天啊,呵呵好了,装机再开靠,要开4 5下才开的起来,nnd 什么人嘛,就算人品差也不用这样对我啊,再说了我人品有那么差吗,拆开机器,上次的那个宏基就是这样,装上一会好一会坏,是断线了,难道这个机器还有断线 看见了吧,测到这个芯片的16脚,发现pr31阻值177k变大了本来该7.5k在asus的机器上找了个10k按上开机好了,当装到一半发现又不行了靠仔细一看,r31的另外一边pr35没有了,找一个一样的按上ok,测试了一晚上今天再开都好好地啦,到此修复,加分分额

网友:
做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细心啊

网友:
维修就是心细胆大

网友:
没点位图,小电阻,电容难找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怕修好了用不多久就返修啊~~最好修好了后在烤箱或者BGA上烤拷
有个疑问,为什么会查到PR31呢?是目检发现他发霉了??还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到要去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