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210挡38代码通电不开机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1-12-27):
板号:CM2

故障描述:接收一台旭日210本子,开机无显,拆开后,无腐蚀,无维修痕迹,系统供电,待机电压都正常,触发后,各路工作电压都正常,DEBUG卡跑38。

判断故障:是内存部分出问题,

维修步骤:用内存打阻值卡,测试,SPD,VDD,VREF,时钟等都正常,地址线及数据线阻值也正常,想想这样可能出问题的可能就是北桥,南桥,BIOS了,如果不是这些情况,可能就难修了,哎,干桥吧,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先刷个BIOS,症状一样,还是挡38,然后干北桥,这下成功了,呵呵,插DEBUG卡,电流一路顺畅的跑啊,心里高兴啊,接屏也亮机了,反复试机了四五次,以为好了,就装机,装完机,本以为大功告成,触发后,竟然不亮,上DEBUG,还是挡38,郁闷了,想想做桥的时候掉了一个点,查看后,判断是空点,就上桥了,现在回头想,可能是有用的点,当时没有点位图,,也不好过多判断,可能是北桥问题吧,不过当时上北桥还亮机了,想想还是排除吧,剩下的只能是南桥了,做南桥吧,这下成功了。

小结:我们一般针对不过内存的可能先想到的是北桥,可这台机器是南桥坏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做南桥,可能就解决问题了,按上述步骤,如果做南桥后也不成功的话,可能就陷入误区了,因为北桥也动过了,问题就会复杂多了,希望借此维修经验给维友提供一个思路,先从简单的入手吧,想想北桥那么点,有点头大,南桥就好多了,呵呵,就说这么多了吧,小小经验,不值一提啊,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太无私了

网友:
老大呀 是南桥坏了还是空焊了呀。

网友:
x谢谢 不错的经验

网友:
档38一般是北桥 先做北桥是没有错的

网友:
南桥坏了,做完北桥的时候,还亮机了,估计有可能是南桥虚焊,后来加焊南桥没有反映,当时不能肯定,才换个南桥试一下的,

网友:
38 一般都是北桥的事  我遇到过

网友:
我也做过南桥好过的。。。。楼主修这个机器 还是费了力的。。呵呵 不过总算修好了。

网友:
档38一般是北桥 先做北桥是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