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掉电故障

楼主(2011-12-27):
客户一台gateway ,送来说是插电源适配器家里的插排就烧了,然后本也不加电了。
到我手我测下电源结果是好的没问题,插上电流表,开机到0.75那样就掉电,看了下是AMD北桥,SB600南桥的构架,没怎么修过这种板,一看到南桥我就想起RTC电路测,电池电压2V低,换一个3.3V以为就OK了呢,结果还是一样,这回开始测电压和波型了
待机3 5V正常,开机测电压都出来了,换过AMDU,用灯座测好多点都不亮,听说是正常的也没想多,灯座上CPUPG正常,时钟正常,就是开机掉电,怀疑过主供电不稳,结果飞了B+一样,图纸是找不到了,没思路了,就差BIOS了,没找不到,请教基地的朋友们发表下见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