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让人蛋疼的问题 求助中

楼主(2011-12-27):
E40   版号0578A64   I3处理器     独立显卡HD4500
此机问题让人无处下手,开机基本正常驱动也都有,但是有时按键盘回车键时屏会闪下按多几次就自动休眠了。好像E40会有时闪屏这个通病。想请教高手分析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外接个键盘  也会这样吗?   如果不是 建议换个  键盘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我用的就是E40,已经把BIOS升到最新了,但之前并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吧  我刚买的E40不会是同病吧!

网友:
搞个原装的系统后把所有驱动都装上,再调节一下亮度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板是修过很多,没见过这种

网友:
重装个系统应该可以吧。

网友:
外接个键盘看看

网友:
还真没见过...  刷个BIOS试试看咯

网友:
拆掉键盘,外接键盘试试。再闪的话检查灯管高压,有条件换块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