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2-27):
一台液晶电视,看电视呢不会缺色,接上VGA画面缺色偏黄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先换换VGA线试试是否正常。

网友:
VGA线的问题吧,兄弟!

网友:
已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跑跑VGA的信号电路看看,还有显卡也会导致

网友:
是不是接口的问题哦

网友:
偏黄的话,是信号线缺色的黄,还是微黄啊,先进工厂模式,恢复下出厂,如果不行的话,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