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数

楼主(2011-12-27):
华硕主板,8237南桥,83627i/o供电复位正常,就是跑00,这是为什么,下步该如何。急急

网友:
跑00一般是不过CPU啊

网友:
换cpu试了没有,上假负载看有没有什么地方阻止不对,可以加汗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CPU没问题的话就是北桥---南桥--------BOIS

网友:
CPU座,南北桥脱焊,清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