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发生故障如何判断是哪里引起的?芯片级的

楼主(2011-12-27):
现在手里有一块主板,七喜 649-m3.   一开始用800的2代内存,进bios都死机。用667.和533的直接报警。不过内存。用2代400的没事。现在,用800和400的。能开机一下机,显示一下显卡信息就重启,连bios都进不去。独立显卡的板子。

网友(点评):
2代有400的吗?

网友(点评):
谁说2代没有400的?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是否正常

网友:
二代有400的内存吗?你看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换CPU试试

网友(点评):
真的没见过2代400的内存 是一代400吧??

网友(点评):
不懂的,不要乱说,修电脑的不懂2代有400的??!!!!

网友:
先放一下电,是不是BIOSS设置问题。内存供电,时钟,有没有?ID线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二代内存没见过400的      就是bios的问题   刷下就行!!

网友:
二代也有400的,没见过?但是见过同一块主板支持二代和一代内存 的。你的是不是这样 的?

网友:
我很明确的声明,有DDR2 400的内存。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电脑。终于修好了。因为我总想用800的内存,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bios程序坏了。就出现了。开机显示一下显卡信息就重启的故障。 在七喜官网,找了个649-m3的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了以后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但是还是不支持,800 和667.533的2代存。 不过我正好在废品站找到了一根金士顿的KTF6660-HYNE内存。这就是那种400的内存。插上后能正常使用。修复完毕。呵呵

网友:
是有,只是没有注意罢了,服务器用的多,现在被你们说,还真找到两条DDR2  400的内存

网友:
还是不够仔细,见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