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惠普V3500amd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1-12-27):
昨天回老家的时候接到当地朋友的一台故障机(他是买电脑的,这个机器也是他接的顾客)
现场查看  外观无明显硬伤
故障是  不触发  不论是外接电源还是用电池

回来之后  先拆机
检查保隔电路 OK 正常
并且  测得开机键上有3.3V电压   并且摁下电源键有电压跳变  说明电源摁键是好的
主板芯片组是nvidia的  三桥合一
一般开机触发是由南桥或者南桥加IO控制的
而且一般nvidia的三桥合一容易虚焊
果断使用摁压大法

接上电源  摁着芯片 然后触发  OK  亮了 心里有底了

今天直接去店里  做好准备工作 直接上BGA
听说这种三桥合一的芯片对温度很敏感 稍微不小心就容易挂掉
果断先有钱曲线预热一遍 然后紧接着无铅曲线跑一遍。。
等待主板温度降下来 然后上机点
OK 一次成功
看来人品不错哦

网友:
沙发自己占了。。嘿嘿

网友:
牛!!还请多指教指教!!

网友A:
不错,确实是不错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确实是不错的技术

您客气了 。

网友B:
支持拿分就闪!

小修本本 -1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拿分就闪!

我了个各种汗。。。。。。。

网友C:
这个方法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那一天我做坏了 5个芯片  郁闷死了

网友D:
楼主的担子大小了BG不哪么容易做坏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那一天我做坏了 5个芯片  郁闷死了

其实也可以直接上无铅曲线  只不要一直在BGA旁边看着    200度 220度 240度这几个温度的时候多保持一会就好了   我其实是懒  所以先有铅  然后无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担子大小了BG不哪么容易做坏桥

呵呵  其实我看论坛上不少人做坏这个三合一的桥  所以自然要小心了

网友E:
谢谢你的分享,对我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分享,对我很有用

不客气。。  嘿嘿  其实我是新手呢

网友F:
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其实是新手啦

网友:
我就是做坏一个NVIDIA 三桥的  一压就挂了  楼主牛哦

网友:
恭喜楼主了,多来迅维就有更多的收获。

网友:
这个芯片说不清,以前这个芯片我做了几次BGA都没挂,前几天加焊了一下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