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5屡次烧上管

楼主(2011-12-27):
这个机器之前是短路,结果换上管好了,过一会儿掉电了,仔细摸我换那个管子,发现很热,在过一会儿就烧了,为什么总烧上管呢,谢谢大家,附上图纸,在34页,1.05V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说明CPU供电回路有问题,可能是有某个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查下反馈啦

网友:
可以先查查上管G极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则换个控制芯片试试若还是不行再查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被动的烧掉场管,后级负载有短路

网友:
高手解释下,万分感谢

网友:
控制芯片 后级短路~~~你换了 没打对地阻值?

网友: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G极与芯片之间信号不稳,

网友:
还有就是它们之间断线了,楼主联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