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U的兄弟来看看

楼主(2011-12-27):
图片上的是不是排容,我测他们两端的阻值都是零,是不是我的U侧地的坏了?看论坛里的兄弟修U就把自己的AMD SENPRON 3200拿了出来,拆看看。我的问题是上面的黄色的是不是排容,两端的阻值都是零能表明什么?

网友:
  嗯  是排容 蜂鸣档打阻值 直通 没有的话是坏了   两端阻值都是零 说明电容失效了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有图片和说明么 我还不会拆呢!

网友:
AMD的呀 一般O了估计都坏了。我遇到过有几偶的 那种加一下热还可以用一段时间呢

网友:
还有修U的吗。我坏了好多都放在那了。

网友:
肯定是排容 要有阻止 但很小 只有几欧姆 是和775当中的一样的

网友:
阻值为0说明CPU短路了

网友:
没拆过,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不能乱说的哦!

网友:
拆出来量的话:排容坏。直接量:核心话排容短路。

网友:
CPU怎么拆的啊有图没有上来看看

网友:
CPU挂了呀又

网友:
CPU怎么拆的

网友:
拿刀子在边上划一圈,就可以把铁壳取下来了,要是有坏的,试一下就知道了么。。。

网友:
没有注意过   可以找个u对比一下

网友:
排容 是全通的,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强人呀,修到了一定的镜界什么都想修了

网友:
没有搞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修U....神了

也只是一些简单的问题能修,成功率也不高

网友:
核心短路了。没救了

网友:
电容为0就放弃吧。修得很累的

网友:
拆下来后怎么装上呀

网友:
用胶水粘上不就OO了

网友:
CPU也有人维修啊,真是牛啊!

网友:
据论坛里的高手说是可以修的,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没有修过,学习了

网友:
AMD的U有虚焊,可以BGA加焊一下,短路估计难搞了吧

网友:
我还没修过U 那 不过我有个U 加焊下才用 一直都没修

网友:
闪龙的就不用修了 ,也可以自己练练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修U....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