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的是甚麼電容 怎樣測知好壞

楼主(2011-12-27):
用指針表電阻擋測無限大 正常嗎  請指點 謝謝

网友:
无限大不一定正常     测电容的电容量才可知是否正常   不过正常的电容放在二极管档测 一般都是无限大

网友:
不怎么好测,只要不击穿,应该都没怎么坏。

网友:
这是CBB或涤纶电容,容量0.1微法,用万用表电容档测就行了

网友A:
因沒有電容表  想知有否擊穿 若用電阻擋x10測 再反轉正負度睇 指針動少少 應沒擊穿嗎

网友:
图看不清 应该是电容

网友:
电容不好测试

网友:
这种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估计是没坏吧

网友:
这个得摘下来测吧,最好用指针,M欧档。
数字表电容档也可以

网友:
没有电容表   可以代换一下

网友:
十多年前买过这种电容,那时我还是高职学生时,
记得是“塑胶薄膜电容“,过热就把外壳熔掉了。
好久没看到了,好怀念。见不到,也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沒有電容表  想知有否擊穿 若用電阻擋x10測 再反轉正負度睇 指針動少少 應沒擊穿嗎

是正常的、、大电阻档用的9V的电池吧?这样瞬间給电容充电,能看到指针摆动,,你测的电容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沒有電容表  想知有否擊穿 若用電阻擋x10測 再反轉正負度睇 指針動少少 應沒擊穿嗎

这么小的容量,应该有摆动就没坏!

网友:
M欧档  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