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做系统,新系统覆盖了原来的四个分区,想恢复原分区咋 ...
误做系统,新系统覆盖了原来的四个分区,想恢复原分区咋办

楼主(2011-12-27):
故障描述:客户反映,自己用GHOST做系统,用于不熟练,做完系统后,发现,原本是四个分区的硬盘,现在却变成了容量为原硬盘容量的一个大分区,现在客户想恢复原来另外三个盘的数据,请教大家,该怎样做?
硬盘

网友:
首先进入PE 然后用硬盘分区工具 点搜索分区(很多硬盘分区工具应该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有个叫 fix 什么的 工具盘就有 一路下来 就可以的

网友:
搜索分区,最好选择那种并不需要保存到原盘的上软件 来找。这样可以保住原现场不被破坏。

网友:
重建分区表试试

网友:
以后多加注意啊 自己在网上找恢复文件的软件 只要你没覆盖文件 基本都能找回来的 就是费点劲

网友:
找回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
用DISKGEN软件,找回分区就好了。

网友:
diskfix也可以

网友:
谢谢,已回复,还是基地好呀

网友:
找回原来的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
对啊 随便找个硬盘软件 找分区表恢复 ,实践才是硬道理啊.这个恢复分区表什么的 实践性很高

网友:
去实地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