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买哪种万用表好用

楼主(2011-12-27):
如题求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我应该买什么牌子的万用表 ,什么型号的,以前用的都不是很好,100多元的老爱坏,不知道大侠,们用的都是些什么标 ?

网友(点评):
介绍一个给你FLUKE 289,这个绝对好用。

网友:
各有喜好 ,胜利就不错啊

网友:
我用过的都差不多,百十块钱的就行啊,我用着挺好的,胜利的也可以

网友:
我也用的百十来块的,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用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就六十块一个的,可以充电的,到现在半年了,是数字万能表的,指针看不懂。

网友:
优利德的质量比胜利的好,建议你买优利德。

网友:
我用的是UNI-T UT39A   用好久了还没见坏过 只换电池而己。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买了 伊万示波

网友:
FLUK 15B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