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待机保护,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12-27):
    上午接一台DELL M1330 的本子,客户说开不了机。和客户说放我这里修,查到问题再给他报价,客户走后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瞬间跳到0.5A,然后变成0.00了,应该是哪里短路保护了。拆出主板,这机子是集显的,INTEL GM965芯片组的

      拆出板子后先目测了下,没什么异常,测各电感阻值也正常,上可调电源,待机还是和前面一样,跳到0.5A然后又下来了,变成无待机电流了,掉下来的瞬间可以从3V 5V电感上测到 3V和5V,待机芯片TPS51120 应该是好的,而且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跳到0.5A,中间到0.02有一个很短的停留,然后就成了0.5A,就掉了!
    查了下这机子待机是有3V和5V的,(不过在掉下来之前,我还测到了1.05V和1.5V 这两个电压 这也是正常的吧?)心想应该是3V 5V的后继有短路了,查了下图纸3V 5V的后继去的地方太多了,我拆了网卡芯片还是一样,TPS51120也换过,现在没思路了,请大家为我指条道。。。。。     掉电瞬间我测 EC  BIOS 网卡供电都有的。  头痛了。。。。

首先你要确定是3V负载短路还是5V负载短路,测下阻值,再往后查,当然也不排除是自动触发后掉电,因为之前你说有0.02的一个瞬间,那个情况待机时正常的,是不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或是短路引
好像是自动上电后 掉电

网友:
这个你得等到明天有高手来给你回答,掉电有点象是U供电有没有全的样子.

网友A:
查一下保隔电路     我以前修过一个惠普的   一个小电容短了  待机电流很大
你那个估计是哪个电阻变质了   导致电流增大 然后保隔电路里面的反向二极管瞬间击穿   然后就掉电。。。

个人猜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保隔电路     我以前修过一个惠普的   一个小电容短了  待机电流很大
你那个估计是哪个电阻变质了 ...

保护隔离没问题,待机000后,公共点还有19V电压,应该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没问题,待机000后,公共点还有19V电压,应该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检查EC吧 。。。。。。。。。。。。。
其实我想说 我是新手。

网友(点评):
我也是新手呢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了,芯片保护了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来,待机电流不正常然后就掉电,我估计应该是什么地方把电压给拉低了 然后电路自动保护了,先看看个个芯片组的工作条件正常吧,测量电路中的电容电阻又坏的吗试试

网友:
这是英特芯片组的。如果AMD的就是正常阿。
DELL的板拔了主板电池,上电会自动触发的,你是的有电压没出来,所以就掉电了。

网友(点评):
可我插上CMOS电池也是一样的

网友:
CMOS电池拿掉会自动上电,你上电瞬间测量,RUN3V RUN5V 还有SUS5V 和SUS3V,这几个电压也有短路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贴,跟据大家的回贴,确实是我把CMOS电池拿掉后自动上电的,我稀里糊途把网卡也拆了,EC也拆了,现在焊回去了.不过我把CMOS电池插回去一样自动上电, 不过开关没插,还有剩下的2块小板没上,刚我把2块小板上回去,不自动上电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下次判断问题要从根源查起,哪些是自己造成的,哪些是机器肯定会出现的,哪些是你让它变化的,不能心急

网友(点评):
谢谢,你说的很对, 我也是经验很不足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点评):
修好了,有一处电容漏电,我把这个电容拆了,当时电流那么大我以为还有别处短路呢,谁知道是自动触发了

网友:
上充电小板了吗

网友C:
就这样好了吗?

网友:
这么高的电流  并且有0.02的电流升到了0.5 很明显是自动开机后掉电起保护!
看下北桥

网友(点评):
是开机掉电呢,没上CPU,所以到0.5掉了 主要问题是有个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看样子问题不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好了吗?

      修好了,有个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哦 LZ怎么查出来的 写出来大家学习下咯

网友(点评):
眼睛看到的

网友:
问下大家,这个电压如果被拉低会不会影响待机?

就是这个 +2.5V_LOM  电压如果被拉低了,会影响待机吗?    还是这个电压在开机后才有的? 好像是给网卡供电的.知道的高人点拨一下,谢谢啦!

网友:
高手在哪呢?

网友:
你这还是好的 有此我把cpu上错了以为把主板给别人弄坏了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搞.我有一台就是没有搞出来.

网友:
修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