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A71F 不停的启停

楼主(2011-12-27):
彩显一加电源,可听到高压启动声音,过下就熄火了,再过一下又启动。
断开升压管,不会了,应该是二次电源过压保护了,怀疑是X射线保护了,可是不是说X保护后要再次开机才会解锁吗?会不会出现自动启动呢 ?

网友:
没人回答,高手都到哪去了?难道没有高手?

网友:
断开负载接电泡。试试电源先?电源还有问题了再作下一步

网友:
断开升压管正常,电源应该正常的吧!
在没保护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55.6V直到保护都没什么变化,二次电源加压后会从55.6升到180多伏。不断重复,测得X射保护2脚电压从1.6V升到3点多伏也不存在保护,现在不知道那出故障了,希望高手指点迷冿

网友A:
附部分电路图
二次电源

TDA4841 二次电源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部分电路图
二次电源

你都有图纸,这种故障应该很好修呀!
如果确定是X射线保护,测量4841的2脚电压应该大于6.39V,正常约5.2V左右。

重点查4841的5脚到D411至FBT电路。

网友:
CRT 绝技了,狠多年没修过了。路过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啊,你查下有没有X射线调整电位器,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调整一下。要是没有的话,你可以检查下X射线保护电路有没有电阻阻值变大了。也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现在断开场供电不会重启,断开校正电路供电也不会重启,是不是负载过重电流保护了,量了下R929 0.22欧没开路,阻值太小没法量,换了再说,再次开机,不会重启,真高兴,怎么图像变形了,是不是校正电路供电没接上(前断开试机过),不是,怪了,突然感觉什么东西好烫,赶紧关电源,查了下,高压包好烫,前面一定是这高压包在作怪,手头上没这高压包换,算了不修了。

网友:
有图纸就简单得多了,你对着图纸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