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本,电流跑到1.7左右就掉电重启,请大侠们帮忙

楼主(2011-12-27):
重植过显卡,还在没七天呢,又出现这种情况了,急待解决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阿?什么芯片组的阿?

网友:
是不是AMD芯片组的啊!我见宏基开机掉电重启好多机形是北桥空焊了哦!

网友:
就是AMD,电流跳到1.2-1.8来回跳动,等会到了1.25左右就掉电重启了,屏幕是黑的,你遇到的几种故障是这样的现象么?

网友:
你的是AMD的CPU,还是INTEL的CPU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