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做BGA拖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看到论坛有很多关于桥植珠的帖子 写的都很好 也很用心 现在植珠对我来说已经很熟练了  但有些主板焊盘清理总是处理不好  有时会掉焊盘 空脚还没关系  但有用的脚一掉  就麻烦了 而且有些还会连在一起  还要用绿油处理 很麻烦 不知论坛的兄弟们没有同样的感觉  或者还是*脏话*作不熟练的原因   请问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求解  这是我今天拖的焊盘  掉了很多空脚 应该没关系吧

看上去像温度不够,拖以前可以先用焊丝化到焊盘上把无钱变成有铅要好拖的多
从楼主的焊点处理情况可知,烙铁温度过低所致,还有拖锡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了,用烙铁控制吸锡线走向
看焊盘大多都是空点,应该没事,下次拖之前先刷点焊油,温度不能过高或过低,一般都没事
同感。你用多少度。 我用的是400°
温度不对吧,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从图看应该是低了。

网友:
脱焊的时候你加点焊膏吧,这样就不容易掉了

网友:
都脱点了肯定不行了,一般加点助焊膏又不太粗鲁的话都不会掉点的!

网友:
加点焊膏   然后慢慢轻轻的用绕铁拖

网友(点评):
慢慢来,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的

网友A:
你这个板怕是要报废了,掉了好多点。加焊宝用吸锡线轻轻拖就不会掉点了,这个无法说,你多练习就掌握了。

网友:
加焊膏后,用吸锡线,就看烙铁和手法啦,烙铁回温要快,温度不能过高,手法要轻,不能停留时间过久。

网友B:
俺是这样做的,先把烙铁温度调至420度,然后在焊盘上加点焊膏。用烙铁轻轻拖下,很容易就把锡带走,最好不要用吸锡线拖,很容易上面一样拖掉焊点的。

网友(点评):
420度?高了吧,我认为撑握得好,用不了这么高温,用线拖也更好。

网友(点评):
俺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可能是LZ用力过度了!

网友:
加点焊油慢慢点吧

网友:
弄多了就行了,,我也是自己轻轻的也掉,看别人挺暴力的也掉不了,

网友:
拖焊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啊~·这个是手感问题~

网友:
上点焊油后,用有铅的锡拖一下再用锡锡绳拖一下,你会感觉 很平滑

网友C:
1.多上助焊膏 就像抄菜油少的话就会粘锅
2.重点 涂助焊膏后用质量好的有铅的锡丝来拖主板上残留的无铅锡珠 要多用锡 目的就是把焊盘的无铅锡替换成有铅的 便于后面的吸锡线在有铅的温度就可以将焊盘拖平
此招百试不爽喔
同理 植株也是 即使新买的631显卡也要先植成有铅 零鼓包 零报废 虽麻烦 但有钢网 熟练后会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是这样做的,先把烙铁温度调至420度,然后在焊盘上加点焊膏。用烙铁轻轻拖下,很容易就把锡带走,最好不要 ...

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样,拖坏了两个显卡芯片。你可以试试。在拖的过程中不要太用力

网友:
温度不行,。。。。

网友:
多练炼吧。。。

网友:
你这个板子掉的点太多了。。。估计成功率为百分之一了。

拖的时候尽量温柔一点。。。。焊膏不应太多。。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怕是要报废了,掉了好多点。加焊宝用吸锡线轻轻拖就不会掉点了,这个无法说,你多练习就掌握了。

我用显微镜看过了 掉的全部是空脚  这样也会报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多上助焊膏 就像抄菜油少的话就会粘锅
2.重点 涂助焊膏后用质量好的有铅的锡丝来拖主板上残留的无铅锡珠 ...

谢谢大哥 这倒没试  这块主板是有铅的 昨天有块无铅的 掉了很多有用的脚  还要接线 很麻烦 再做BGA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