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45主板声卡问题

楼主(2011-12-27):
今天100块淘来的主机显卡不显 主板梅捷945 ALC655芯片 系统搜索不到声卡设备
我按照网上的思路查了下电路 7805 12V 5V都有 声卡1 9脚 有3.3V  25脚有5V 28脚 2.2V郁闷了 正常的是5V啊求下来的维修思路?谢谢啊无聊修下主板除了BGA工具齐全嘿嘿

网友A:
你要表达清楚你的意思啊,你是想修显卡呢,还是想修声卡?如果设备管理中找不到音频设备的话,有可能是声卡芯片坏,换一个!

网友B:
外加个独立声卡啊|!

网友:
聲卡芯片燙不? 燙就換吧... 因為你都說它的供電正常了......

懶的話, 獨立聲卡解決~~

网友C:
芯片不烫 7805测量也都正常啊  28脚不是5V么我量了下就2.6V这个正常?不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表达清楚你的意思啊,你是想修显卡呢,还是想修声卡?如果设备管理中找不到音频设备的话,有可能是声卡 ...

修声卡啊 我就是纳闷 28脚电压才2.6V 查资料了应该是5V啊?这样不会是声卡芯片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加个独立声卡啊|!

加个声卡感觉怪怪的 自己修下心里舒服点啊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不烫 7805测量也都正常啊  28脚不是5V么我量了下就2.6V这个正常?不解中

28腳為vrefout, 其輸出為5mA 2.5V/4.0V (寄存器可控, 可參照ALC665 Datasheet), 這腳主要是輸出來給系統檢測前置口有否插入耳機/MIC之用 ...

所以你這2.6V左右應該正常.

网友:
声卡不好修啊!建议你换个独立的吧,省心,省力,省烦恼。。

网友:
把声卡芯片搞下来,插张声卡上去就行了 莫去苦想 费脑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腳為vrefout, 其輸出為5mA 2.5V/4.0V (寄存器可控, 可參照ALC665 Datasheet), 這腳主要是輸出來給系統檢 ...

那这么说应该是声卡芯片坏了 我找料板吹个上去试试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上面的几位。

网友E:
应该是声卡芯片短路把5V拉低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声卡芯片短路把5V拉低啦

短路声卡芯片应该发烫啊 但是芯片一点温度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声卡芯片应该发烫啊 但是芯片一点温度都没

你把声卡芯片干下来,再测电压看变化了没呀,变了说明声卡芯片必须坏了

网友: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