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45主板声卡问题

楼主(2011-12-27):
主板梅捷945 ALC655芯片 系统搜索不到声卡设备
我按照网上的思路查了下电路 7805 12V 5V都有 声卡1 9脚 有3.3V  25脚有5V 28脚 2.2V郁闷了 正常的是5V啊求下来的维修思路?

网友:
看BIOS关没有.如果正常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就换声卡芯片

网友:
看图。看供电时针复位都有没。如果有直接换

网友:
看看音频插口有问题没,感觉声卡片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