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联想 显示器 715g1103电源一体板 引脚定义 或者电路图

楼主(2011-12-27):
求救 联想 显示器 715g1103  引脚定义 或者电路图   想给这个板换个板    上面没有标引脚参数  所以只能请教大家了  跪求了   在线等   或QQ发给我 397904079

网友:
  我陪你一起等。

网友:
一晚上了  怎么就没人回答呢

网友:
自己找一下啊,5伏到驱动板,12伏到高压板,开关和亮度调节自己用5伏接电阻试。

网友:
我有电路图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AOC 715g1103-3-17A电源板 接口定义 1 开关  2 亮度调节 3.4 5V 5.6 地 7.8.9.10  空  11 地 12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