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没电压怎么修 求解新手

楼主(2011-12-27):
开机键没电压怎么修  求解新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08235

网友:
查开机线路啊,

网友:
看下EC的工作条件PWRSW为什么没有呢

网友:
一般开关电压有待机3VPCU经过上拉电阻提供

网友:
查开机电路的线路,有可能是电阻或者是电容的问题……,不过要清楚你的主板开机的触发方式,查查看

网友:
开机键的电压有的是5v或3V

网友:
检查5VSB或5VSB转3VSB的线路

网友:
信息太少,你检查过什么说下啊。。。。

网友:
这个直接跑线路了~没有其它可说的~

网友:
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都是要按开机电路来跑线路,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