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出PLT_RST#的条件

楼主(2011-12-27):
南桥发出PLT_RST#的条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83326&extra=

网友(点评):
纯懒人一个,主题不明,大家不用回答。

网友A:
当所有的PWR_OK信号(南北桥供电电压及外设电压)聚集到一起汇组成一个PM_PWROK或者是ALLSYSPWROK信号的时候,这个信号会发给EC,EC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会送出最后一个电压的开机信号也就是CPU电压的开启信号VR_ON给CPU电压芯片,同时CPU电压芯片送出CPU电压(到这时整板的电压都以开启),CPU电压正常输出后CPU电压芯片会送出时钟的开启信号VR_PERGD_CLKEN#信号给时钟芯片(时钟开启,有的是南桥发出的CLKEN#),时钟芯片收到这个开启信号后会向整板送出时钟包括南桥,南桥收到时钟信号了这时南桥会发出PCI_RST#给PCI总线.
总而言之,供电,时钟有了之后就是复位开始,以上是个人总结,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点评):
人家又没问,你答什么答。

网友:
???你没看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所有的PWR_OK信号(南北桥供电电压及外设电压)聚集到一起汇组成一个PM_PWROK或者是ALLSYSPWROK信号的时候 ...

恩,昨晚没注意,问题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