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460花屏求助

楼主(2011-12-27):
GTX460花屏求助

网友:
是gPU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显存有问题 也会花屏啊。建议用MATS9先测试 在动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  GTX260小花, 一直不敢干,论坛里MATS只有到8的,

网友:
用MATS检测一下就行啊

网友:
MATS9检测 不了460显卡吧

网友:
msi  能保修的啊

网友:
打下GPU的值,看看是不是GPU虚了

网友:
这八颗显存不知道要多少钱。如果加焊GPU无果,是否可以考虑把显存都换掉。

网友:
没有掉键,就干下BGA试试。。。。

网友:
做下BGA啊!

网友:
要用软件先检测

网友:
我去下了, 等下看效果

网友:
我怎么用不了啊,  怎用的    会的 能说下么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显卡  花了,核心大不敢焊。

网友:
小弟不才请问一下MATS9是干什么用的能否传一个给小弟用用

网友:
我修过 是做好的

网友:
把显卡显存都做一下

网友:
这显卡核心太大不好做BGA啊!上面那个铁盖子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