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修JV70-cp的兄弟帮忙看看

楼主(2011-12-27):
不知道那个兄弟能帮忙看看
ACER7740G的机器不加电,没有待机,3.3V和5V都出不来
测量了51123的16脚VIN  19v
                          8脚VREG3      3.3V
                        17脚VREG5      5V
但是11脚LL2的3.3V出不来
       20脚LL1的5V出不来
EC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麻烦哪位兄弟能帮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图纸传上来,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图纸

Aspire 7740G - WISTRON JV70-CP.pdf

网友:
主板维修中,等待高手出手

网友:
EN开启有没有?

网友:
3 5v 的一个下管击穿了 通病来着

网友:
lz  你也不上个图  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你就说脚位多少伏 上个图这样好分析 你要人家下载还要交分 没人干的  你就查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满足了 就用示波器看上管驱动方波 在插适配器一瞬间有没有波形 没有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