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13

楼主(2011-12-27):
最近碰了两个诊断卡跑13不亮的主板   都加焊过北桥  都没亮  今天又来了一块  跟之前一样  是联想品牌机的板子 M2VLE  加焊北桥没管用   但是不用独显能亮   后来下班就回家了   下一步准备刷BIOS然后换北桥附近的两个管  不知道能不能好  有修过这种问题的给点提示

网友:
先检查一下北桥的供电部分:不然就是桥的可能性偏大。

网友:
忘说了  用集显能亮  但插上独显就跑13   而且我发现在跑内存的时候C0到D4之间老是来回跑   不插独显就一次跑过   像供电不足似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故障一定要讲清楚  是开机就跑13吗  如果不是 那供电时钟复位  然后BIOS

网友:
我觉得先刷一个BIOS试试,不行再动其他

网友:
我装机子的时候有过2块新板子 也跑13 换了电源跟显卡 过了 最后换了个显卡 过了就

网友:
是开机就跑13吗  如果不是 那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你用的那显卡有没问题啊?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LZ最好先刷BIOS,然后再查显卡的 供电是不是正常。不要轻易就动桥。

网友:
桥加焊过了  不行   桥旁边的管子也都换了  不行   BIOS刷不了  软件刷不进去  还没有编程器  但是桥附近的三个管有一个烫手  显卡供电正常  是桥内部有微短吧  感觉就是桥坏了  但是集显还能亮

网友:
桥负责独立显卡工作的模块坏了

网友:
嗯  应该是桥独显模块有问题   桥的供电管烫手  桥供电  显卡供电都没问题

网友:
你那块板了好了吗?我上次遇见几块这样的,清了PCI_E槽好了~~~~

网友:
别用洗板水~~~~~用细纸打磨下

网友:
感谢像PCIE插槽坏了~·呵呵~~不太清楚~~支持一下~~

网友(2012-01-27):
怎样清理PCI卡槽里的灰尘

网友:
呵  长见识了。。。。。。。